[三星]
检测不到信号

楼主(2016-10-23):
老款的17检测不到信号可以用官方程序免拆机刷吗
信号

网友:
网上下了一个直接不 通电了

网友:
老型号的不行,这个要拆开机器,,。。。

网友:
要拆出来刷哦

网友:
不行的,,早前的要拆机维修

网友:
老型号的不行 拆开焊下来刷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机写。

网友:
老型号的不行 拆开焊下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