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的Air A1466 win7进系统有背光无信号

楼主(2016-10-23):
        最近碰到两台了,都是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就不显示了,显卡驱动卸载就能进去了,但是进苹果系统就正常 ,驱动用官网的,鲁大师,驱动精灵试过,win7 win8 win10 都是一个鸟样,air都是集成显卡的,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A:
你这是那一年的机器?

网友:
12年有款装系统就是出来这现象,装WIN系统就是出现黑屏。

网友:
好像是要在苹果系统下打个补丁。

网友:
打完补丁后重新安接装就可以了

网友B:
驱动问题,我可以搞定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那一年的机器?

标题写的清清楚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问题,我可以搞定

怎么解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