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15秒关机,这样解决了!小白新发现,高手勿喷!

楼主(2016-10-23):
图上都标上了,见图,小白新发现。如各位遇到类似问题,可以试试,希望帮助到你们!

网友A:
这年头得图文并茂才行啊

网友B:
学习了之前见过类似问题

网友C:
全是图没有字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USB_PW加个跳帽?

网友D:
这说的,好多人看不懂哦

网友:
理解不能

网友:
确实是,拿过来的时候没有这个跳线帽,但就是提示15秒关机。最后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板子,发现少了,最后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说的,好多人看不懂哦

以后这种板子开机遇到系统15秒关机,或者最后一行英文里面出现15这个数字。然后过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首先就要好好看看主板最下面那个标有USBPW7-10的地方是不是缺了跳线帽,看似很小的问题但就是不开机

网友:
那个地方本来应该有的,但是被人取了或者弄掉了,就出来上图的奇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是图没有字没怎么看明白?

肃然没有文字说明,但是重要的地方图中我都标有标记,以后只要是这样一样的主板能点亮的,但就是好多英文的最下面一行出现15这个数字的,然后过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就应该注意一下跳线帽的那个位置了,USBPW7-10就是主板最底下SPEAKER的左边有没有跳线帽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之前见过类似问题

我也是昨天无意中发现的,能帮到人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得图文并茂才行啊

昨天无意中发现的,就发了出来,对于文字编辑不是很在行,图中所有重要的地方我都打有箭头,可能还是有点晦涩难懂,以后尽量完善一点

网友E:
楼主这是新版“大家来找茬”么?看的云山雾绕。。。

网友F:
以后这种板子开机遇到系统15秒关机,或者最后一行英文里面出现15这个数字。然后过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首先就要好好看看主板最下面那个标有USBPW7-10的地方是不是缺了跳线帽,看似很小的问题但就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新版“大家来找茬”么?看的云山雾绕。。。

以后这种板子开机遇到系统15秒关机,或者最后一行英文里面出现15这个数字。然后过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首先就要好好看看主板最下面那个标有USBPW7-10的地方是不是缺了跳线帽,看似很小的问题但就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后这种板子开机遇到系统15秒关机,或者最后一行英文里面出现15这个数字。然后过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首 ...

原来是缺了跳帽啊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不过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