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高手云集,我就看看有没有高手知道这个信号是啥?

楼主(2016-10-23):
图中所示这个信号,看看有没有高手逛论坛的

结束时间: 2016-10-30 16:57

正方观点 (4)

这个我知道,电压检测信号,

反方观点 (5)

不知道

辩手:1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想知道就求助 你这么问 就没人爱搭理了!

网友:
    IOUT:应该是电流输出的意思吧,难道是检测电流的?

网友:
    电流输出。不查他从哪里来 而只问是什么意思 是耍流氓的行为!

网友:
    咋没人吱声呢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因为不知道    因为没看图  因为。。。

网友:
    不同厂家的信号表示不一样,是哪个厂家主板的图纸?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型号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型号说下

    刚百度是电流输出 是电流检测的把

网友:
    看到这个电压去了哪里,来自哪里,这个应该是检测什么用的

网友:
    这是技嘉的图纸吧 什么型号啊

网友:
    VIN0一VIN7都是检测电压的,关键是要找到要检测电压出处和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