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PLUS 反复重启

楼主(2016-10-23):
华硕P7H55-M PLUS  反复重启,供电都有,,查,没有复位,,没有时针,,一开机,上电马上掉电,,又自动开机,又掉电,,

更换了这个882排阻好了

网友:
太简单了,能详细点不

网友:
信号名称

网友:
此故障确实如此 以前也修过  822通病

网友:
华硕822通病不假,楼主如何在众多中挑出这个的?

网友:
具体哪个信号 出了问题

网友:
就发一张图啊。。

网友:
楼主不会是看见华硕的就换全板822吧,把你如何判断、找出这病根对各位看官来说更重要

网友:
这个以经是通病了

网友:
可以  以后遇到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排阻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出这些故障?

网友:
822排阻,以前经常有,见过保修回来的,整个板的822都被换了

网友:
供电正常没有时钟复位就应该是vrmpg的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