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1-es3g 有时不触发 有时触发跑C1掉电

楼主(2016-10-23):
先上主板型号 有时触发跑C1掉电 有时不触发I/O是IT8718F GB的103脚PSIN 106PSOUT102 SLP_S3 107脚PSON. 查不触发时103脚为0v  正常为3v 查相关电路发现C15短路用烙铁断开量又正常  拆除开机就正常了。开机图 实际是C15短路 小问题。

网友:
很经典的小毛病

网友:
学习了。先故障分类  。

网友A:
待机好信号被拉低了    好像影 响不到跑C1掉电

网友:
是漏电,还是短路,短路打值可以打出来的

网友:
C15短路拉低了PWRBTSW,拆除或更换应该都可以

网友:
拉低了pwrbtsw啊跟卡C1无关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好信号被拉低了    好像影 响不到跑C1掉电

有时跑C3 不一定的 跑一会 就掉电 看不清,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按图索骥,这是此意。呵呵。准确找到故障点就加分把

网友:
电容引起的漏电

网友:
这个电容不装有什么负面影响么

网友:
秒杀,简单但经典

网友:
没看懂是漏电还是短路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待机好信号被拉低了,不能触发,学习了!

网友:
好技术,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