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不触发

楼主(2016-10-23):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g400的机子,听同行说拿到另外一个店修了好几次没修好,和我们说不相信他们家的技术了,拿到机子接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果断拆出主板,看到板子的时候,发现BIOS被动过,还有两个地方少了好几个件?应该是上次别人没修好直接取了,心想这板子有点难搞了,查了一下,还好发现只是6个电容,果断补上,插电,居然有待机了,3 v5v都有了,心喜,一按开关电流亮了,我装起来测试了,以为正常了,可是电池装上去看到电池是满的,一拔电源就黑了,估计主板还有问题,电池不能放电,先开机试了一天都好的,今天拿出来再开就又不触发了,心想这机子果然不稳定,然后拆出主板,发现测开机键只有0.4v,待机3v5v都没有,心想该不会是待机芯片挂了吧,可是应该不会啊,然后经过跑线路,发现pr402一端有19v另一端是0.4v然后测阻值无穷大,我就果断拆了,从料板上找了个10k的电阻,换上去,一通电待机有了,开机亮了,试了下电池也可以充放电,至此,此机修复完成。希望大家可以给我加点分,谢谢。

网友:
经验啊。就是细节不太清楚。怎么为什么查到pr402

网友:
感觉好难呀呀呀

网友:
Pr402到底是干啥用得楼主耶没说清楚,图纸的电路原理图也没发上来让人有种蒙逼得感觉呀,不过修好了还不错,上家估计是不懂电路乱搞的

网友A:
上家技术有限   这样也好价格可以报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技术有限   这样也好价格可以报高点

这边价格都不好报,贵了就不修了

网友B:
没有点位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电阻的,这个电阻没印刷标号 你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点位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电阻的,这个电阻没印刷标号 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是看别人那里找到的图看的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信号啊  ,就这样修好拉/?

网友(2016-12-04):
佩服啊,这样的板子修的这么有耐心,电路原理和经验搞的很可以啊!

网友:
佩服啊,这样的板子修的这么有耐心

网友:
待机电压不正常是吧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保险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保险电阻吧

是的,保险电阻,

网友:
这机子进液过了吧??

网友:
正在找点位图。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节省了时间!

网友:
也想知道PR402是什么

网友:
可以找个图纸看下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这样比较号吧

网友:
做同行生意,有时价格是真的很低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