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 怪毛病

楼主(2016-10-23):
朋友的果5,前几天他自己换电池,换完之后开机直接显示DFU数据线,后来把原来的又调换回去还是一样,今天我拿来看了一下,重新刷机,第一次爱思刷到80%不过。第二次完美刷过,数据线一直连在电脑上,刷机重启之后还是DFU,开机键+home键完全失效。。。。。
后来直扣掉掉电池又安装回去重新拿数据线插一下立刻拔出,可以进入主页,但是10.2的系统需要按home键才能进去桌面。。。
现在完全没有头绪,初步怀疑他换电池的时候螺丝上错,打断线路了,现在不知道哪个螺丝柱下面有线路。。。
新手求指导,如完成修复,现金红包赠上,谢谢

网友A:
这不很明显了吗  那个螺丝柱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很明显了吗  那个螺丝柱都没了

就是不知道下面是否有线路

网友:
肯定有线路啊  刮开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先把断线的螺丝柱刮开补上线,看看是不是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断线的螺丝柱刮开补上线,看看是不是好了

那个掉了螺柱是我自己拆的,挂掉油漆是铜皮,另外一个没有拆

网友D:
乱修,为什么不先查home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掉了螺柱是我自己拆的,挂掉油漆是铜皮,另外一个没有拆

哦,苹果的机器需要耐心,小心的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乱修,为什么不先查home键?

home键已经替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56通讯有断线的现象  你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
那么深的螺丝印,你一定打断里面的线啦。

网友E:
淘宝60-70买块ID板,打磨好,把套件搬过来不就好了,螺丝柱下的飞线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60-70买块ID板,打磨好,把套件搬过来不就好了,螺丝柱下的飞线不好搞

关键是cpu不太好搞,别的还好说

网友:
HOME键不行修HOME键那条线啊。先打一下值。看是否断线。5的HOME键在尾插上,换过尾插没,5的HOME键要扣到框里面才能接触到的。

网友:
看看SIM卡槽 边上的home建 管子啊 很容易患电池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