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无复位

楼主(2016-10-23):
F1A55-M LX3 无复位,AMD的芯片组,很少修,有没有时序图,搞来看看

网友:
无复位   供电都正常吗   华硕的只有点  没图

网友:
主板一般没图纸的

网友:
时序图更不可能有

网友:
修好了,是CPU一体桥有问题n

网友A:
修好了,是CPU一体桥有问题,加焊了一下就OK了,

网友:
看来有个BGA很重要。

网友:
无复位先查供电时钟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 只有点位 不过可以参考别的A55的板子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是CPU一体桥有问题,加焊了一下就OK了,

有BGA倒是真方便

网友:
楼主修好不易 下次遇到AMD的先考虑一体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