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5L (板号:X555LD)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23):
机型:ASUS A555L (板号:X555LD)
故障现象:适配器可开机;电池不开机,测电压6.7v,插上适配器进系统,能检测到电池,显示充电,但一直充不上。换新电池(7.3V)可开机,但同样充电无变化。
检测:1.插上旧电池,测充电电压6.7V。
      2.测充电芯片BQ24735(丝印为BQ735) Pin4(ACDRV)公共点触发电压为19V无升压,正常充电公共点电压大于主电源供电adapter 20%,为25V左右。见图(芯片图参考,该机型暂无图纸

    分析相关元件可以看出,从电源出发经D3管到达Q1进行电源供电电压情况比较,Q1管的G脚,就是经R10连到BQ735的公共点4脚(ACDRV),ACDRV并不是直接输出24V,而是先输出个6V电压控制Q1导通一点,BQ735 pin3CMSRC脚有电压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加6V输出给Q1 G级,如果Q1管出现问题,4脚(ACDRV)会出现无电压或等于ADAPTER 电源电压。
    3.打开点位图跑BQ735 Pin4线路,见图
    测试到PQ8801 4-5脚短路,更换PQ8801,BQ735 Pin4电压25.4V,充电电压7.8V,开始充电,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

网友:
多谢本论坛提供的X555LD点位图,否则无图纸要找到故障点可是要抓瞎了。

网友:
充电电路。。。一直搞不懂

网友:
其实只要有图纸或相关资料,电路并不复杂,其实就是由公共点检测比较—控制—充电—隔离—公共点形成一个环路。

网友:
华硕新点的机器 隔离管击穿的挺常见

网友:
N保护隔离管GS短路,导致25V开启电压升不上来,实际上是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楼主上传的点位图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

网友:
点位图论坛里有,所以就不上传了。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技术又好,点个赞

网友:
可以,可以看一下,有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好的案例!

网友A:
不是吧X55的都有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X55的都有图纸了?

是点位图,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X55的都有图纸了?

是点位图,现在没有图纸。

网友:
有点位就好些

网友(2017-06-02):
我这有台华硕X401L机器进水,隔离电路修好了。主供电有了,但检测不到电池, 问下该查哪些信号

网友:
这个还成了通病了!感谢楼主提供思路!遇到一台一样故障的

网友:
楼主技术的确过硬!

网友:
大师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