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闪下灭

楼主(2016-10-23):
联想B450闪下灭

网友:
查工作条件:OZ9998agn

网友:
引脚定义   8  -9   脚

网友:
这个我修过,一般不是这张问题!查查显卡

网友:
最后处理完,OK了   ,中途出现了 新问题:系统内关机,屏关了 ,风扇还在转,开关灯还是亮的,试了下重启电脑,可以正常重启,就是不能进入全关深睡眠!
继续排除放电,清CMOS,重启电脑,一切正常!!!

网友:
PWM 没烧啊,,,MOS也没烧么,,,改开启信号和ADJ信号的吗,,,,,,

网友:
修好了 还是换板改线  貌似修好了 经验分享

网友:
升压条进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