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进水维修

楼主(2016-10-23):
同行朋友拿来HP540说进水了,用洗板水刷完,开机就掉电。拆出板子加电到0.23过10多秒后会自动重启,应该是CPU电压没出来。量了CPU上管D级19V,G级0V。下了图纸找到CPU管理芯片,ADP3208,37脚供电5V正常,1脚开启0V,开启信号是U24 lm393比较器7脚输出的PWR_GOOD_3,直接找到U24第7脚,0V,再量6脚为1.2正常,5脚没电压,5脚应该比6脚高才能从7脚输出高。5脚来自二级3V  +V3S

+V3S 是+V3A通过场管Q41转换来的,Q41D级3.3,G级没电压,还得往前查G级供电GATE_3S。GATE_3S要想为高,必须q43要倒通,Q43是p管子,G级为低电平倒通。Q43e级19V,g级16V,Q54G级为高。果断换了Q43,加电正常亮机。下面是亮机图片。

写的不怎么好,高手勿喷,分享出来和新手一起来学习

苏。 + 1

网友A:
楼主顺藤摸瓜的本事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顺藤摸瓜的本事不错啊

呵呵 ,见笑了,顺藤摸瓜还是可以的

网友B:
不管怎么维修,只要能把机器修好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维修,只要能把机器修好就是厉害

谢谢鼓励。

网友C:
修的不错  好多机器维修都是先找到一个切入点从而逆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不错  好多机器维修都是先找到一个切入点从而逆推

谢谢.以后有不懂的地方多指点一下我.

网友D:
你应该是换的Q54吧,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是换的Q54吧,是不是写错了

q54正常倒通的,Q43没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q54正常倒通的,Q43没通

Q43e级19V,g级16V,Q54G级为高。Q43是P管,G级高电平截止  Q54是N管 G级高电平导通 。。。。
那Q54 G级高电平  Q43的G级怎么还会是高电平呢?

网友F: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Q43e级19V,g级16V,Q54G级为高。Q43是P管,G级高电平截止  Q54是N管 G级高电平导通 。。。。
那Q54 G级 ...

相对呀,看和谁比了,Q43G 16V比E级19都低了3V了。Q54G级是slps3# 是3.3V,D级16V,E级2.8V,3.3比E级高能到通,但不能完全倒通,只要把Q43的G级拉的比E低就能到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谢谢鼓励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网友:
修好就行了,有搞

网友:
进水的,我们一般刷干净了,把板子烤几遍,加焊腐蚀元件,再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小白   Q43 PNP三极管   Ub(16V) <  Ue(19V) 难道不是已经导通了吗?为啥还要换呢?

Q43  B级16,E级19,C级0V,没有到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搞糊涂了,Q43不是N沟道三极管么?Q54不是P沟道三极管么?

q43是PNP  Q54是NPN,Q54 By级3V比E极的2.6高,到通拉低Q54 的C级也就是Q43的B极到16V。Q43的B级就比Q43的E极19V低。Q43到通,E极电流向C极。

网友I:
基础扎实干活不累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J:
HP540老本子,以前修得真多,现在修得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基础扎实干活不累

找到q43花了不少时间,中间有不少电阻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J:
HP540老本子,以前修得真多,现在修得少了

是很老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着!

网友:
懂时序修起来就是轻松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起来就顺利多了

网友:
老板子还是换了比较划算

网友:
确实修的不错 思路明确

网友:
这机器修好还能收多少钱?

网友:
顺藤摸瓜啊,看的头晕

网友:
楼主写的挺详细的、还上图了 一目了然、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的,加分

网友K:
思路很清晰,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思路很清晰,给你加分

非常感谢。

网友L:
虽然分少
楼主辛苦
也是要加的
twh0421
非常感谢
详情

网友:
图文并茂 也分析的很好 谢谢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L:
虽然分少
楼主辛苦
也是要加的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666,给你个双击加关注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

网友:
这已经写得很好了,不过这种机子没有CPU电压 也会到0.5左右,一般我都会先去量量主电压锅来没有的

网友:
进水的,我们一般刷干净了,

网友:
没事看个贴,赚点经验

网友:
很好思路非常清晰,找到切入点就一步步查

网友:
楼主辛苦了给了我们这些新手学习的机会

网友:
谢谢楼上的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