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G二修 灵活飞两线解决屏显示掉电

楼主(2016-11-06):
联想E47G二代机 版号:KL9A
故障:屏显示掉电
此机能屏显示说明电压条件都到位了,为什么掉电了要一步一步查了,迷茫呀 , 主供电 分组供电(转换电压),HWPG (本机是正常 的 ),PCH不良,ACER遇到过(显卡虚屏显示掉电)都有可能。
这机分组电压真多 省略。。。。。。
查转换电压15V(屏供电正常 ,+3V_SUS正常 ,+3V +5V转换控制不正常 ) , 由MAINON控制PQ83高电平, 使PQ55截止,15V通过PR141导通PQ51 PQ28 ,还有一路MAINON_15产生Q44 +VDDREF_CPU,问题所在是15V变16V变6V,断开Q44一样,取下PQ28变化一样,取下PQ51变化一样,同事换过PQ51 PQ28,不在考虑换,PCB线路问题? 用手术刀割开PQ51 PQ28 G级线路,从时序图9A 改SUSON控制PQ51 PQ28,从Q54 D极飞两根线分别到PQ51 PQ28的G级,上电完美亮机不在屏显示掉电,当然也可以从其它MAINON  15V电压控制飞线也可以,我走近距离呵呵。还有一路 MAINON_15V 开启Q44 这一步可以省去,取掉Q44,连线R629 测电压0.75V

网友:
昨天保存的草稿今天不能编了
还有一路 MAINON_15V 开启Q44 这一步可以省去,取掉Q44,连线R629 测电压0.75V,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结果还是板层出问题了,这种问题只能一个个电压查,比较烦

网友A:
这个掉电还不是很麻烦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基础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掉电还不是很麻烦

修得过程测了好多电压才发现他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
key.这个有水平,亮了一下不行的这种我一般都换板子了,感觉修起来比较费时间

网友:
板层漏电嘛

网友:
我去,娄底亮哥就是厉害啊

网友B:
PR141 PC156没有排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141 PC156没有排除呢

同事一套都换了,你说呢,就是板层问题,要是电阻 电容有问题,我割线也没用。

网友C:
这是3 5V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 导致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3 5V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 导致的掉电?

是的 板层问题

网友:
楼主讲述太匆忙了  理解不容易

网友:
板层问题导致漏电。

网友:
感觉广达的主板PG 和=+15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

网友:
飞到SUSON# ?待机这个电压是 高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