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出事了

楼主(2016-10-23):
本人菜鸟一个,才接触这个。。
先看到自己的显示器是这样的(如图)

显示器型号:方正FG981-WA

望大家不舍赐教

网友:
第一次,图片不知道怎么掉了

网友:
是什么故障,没有看到图

网友:
图 呢   图呢  图呢

网友:
这机器屏灯管爱有问题,。。。、

网友:
出什么事了?

网友:
什么问题,看不到图,呵呵

网友:
楼主,你都图没传上来

网友:
出事了,显示器丢了。

网友:
没看到图,重新上传一次

网友A:
图这样的,不好意思啊

网友B:
这个你可以拆开把屏线擦擦干净重新装上去试试,如果不行就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再不行估计就是屏幕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可以拆开把屏线擦擦干净重新装上去试试,如果不行就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再不行估计就是屏幕本身的 ...

(⊙o⊙)哦,谢谢

网友B:
不谢,祝你成功,如果故障解决请论坛分享下经验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建议拿到专业维修点去确认下。

网友:
这款机器灯管、高压板电容,屏线都爱出问题。你这个情况一般把屏线换了就好了。如果换了还是这样可能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先屏线。然后通用板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这样的,不好意思啊

不像屏线接触不好,像是屏废了。

网友:
这个像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谢,祝你成功,如果故障解决请论坛分享下经验

是屏废掉了,哎

网友:
好吧,太不幸了,换一台吧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
发张图    我们好帮你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还有同方的机子,也是这种屏。

网友:
菜鸟不要修了,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或者驱动板

网友:
你这个故障怎么出现的,我只能给你说换屏线,如果好了可以讲究用,如果不好,屏出问题了就没必要修了直接换个显示器吧逼近旧的显示器比你换屏还便宜

网友:
估计屏报废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这现象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用点屏的工具一试便知

网友:
啥都没有,同志们也不知道出啥主意呀。

网友:
如图   我看完帖子了   还没看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