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救活了

楼主(2016-10-23):
映泰H61MLC,映泰主板特有的老毛病。症状:风扇转一会就停,CPU供电第一组没有,后面两组都正常( 在不上CPU状态下是有的,只要上U就不出电压)
直接找到 MU1 6326 7脚输出的那个T04小芝麻管取了这个鬼东西,触发马上来画面

网友A:
怎么不说明判断过程,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B:
知道它坏了  为啥不换一个呢

网友:
这不应该是内存供电吗??

网友:
不说明判断过程,谁给你加分

网友:
还是换个吧,存在自有存在的道理的

网友:
楼主解说下原理,让我们学习学习呗

网友C:
映泰主板很多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映泰主板  好多都是这种症状

网友:
还没修到过 学习

网友:
还没修到过 学习          ccc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D:
我想问的是,你这个不是内存供电吗。怎么是CPU供电了?我眼花嘛

网友:
听不懂只能强记!

网友E:
为什么拆了都点亮,评维修经验吗

网友:
现在已经不渴望通病  只想知道原理 干啥用的

网友:
要是有电路图再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只能学习大概的意思!

网友:
到现在为止没遇到过

网友:
没修过这个型号

网友:
都没解说,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说明判断过程,这个是通病吗

以前论坛上大家发了好多AMD的映泰主板也是这毛病,但凡找到7脚相连的小芝麻管就可以了,拆了,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它坏了  为啥不换一个呢

换了估计复发的机会会多点,还是换掉 的稳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映泰主板很多这样的问题吗?

比较多的以前是AMD的主板上,我从垃圾佬那里买来的板好多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的是,你这个不是内存供电吗。怎么是CPU供电了?我眼花嘛

我是依照映泰AMD主板通病来修这块H61的。那个电源管理直接 和CPU供电是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拆了都点亮,评维修经验吗

按那个映泰AMD主板通病来修这个的。管用,

网友:
这个是集显供电吧

网友:
我刚才修一块 开10分钟掉电 重启后就不过内存的

网友:
也是一样地方拆掉吗,会不会内存有断线

网友:
高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