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整流桥測量以下數據OK嗎

楼主(2016-10-23):
变压器输出33-0-33是33+33=66输出
整流滤波出来89v,对地量正负 -54,  35正负不对称
电源脱离后级都是以上测量数字
拆了整流桥用数字表二极档
三个量了628,另一个量了604
4个反向全部1,
三个628,一个604不一样可以?
謝謝指點

补充内容 (2016-10-24 16:02):
已解決

网友:
2个电解电容,一个烂脚了

网友A:
整流桥没问题,是2个滤波电容有坏的,拆下来,就能发现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没问题,是2个滤波电容有坏的,拆下来,就能发现情况

拆了电容,没接负载,整流桥输出74v
怎样测量大电容不行?

网友:
表坏了,不可能会有表笔反接量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B:
用电容表测啊 功放对电压的最基本要求是正负电压对称 中点电压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表测啊 功放对电压的最基本要求是正负电压对称 中点电压为零

这种大水塘放电,如果不是专用电容表我估计没几个万用表能测得出来吧

网友:
楼主表述木有问题,4个整流桥吗?如果是4个大功率整流管是可以用的,当然另一个也是正向测628就更好。功放的大电容一般过千,不用专用的电容表没法测量

网友:
电容有坏的

网友:
换了整流桥没事,正负电压一样
整流桥量了4个数字都要差不多,若有一个误差太大不可以
都唔知怎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