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运也能秒杀HP CQ40

楼主(2016-10-23):
20161023HP CQ40
客户说不开机,看到是HP的来了句:“又是HP”,被AMD的桥搞怕了,不过这次还好不是AMD的,先上图:
检测:接上电源发现大短打表,拆机裸板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再通电测试不短了,难道是外部短路,但是看电流表跳了4下停在0.22A,说明板还是有问题,顺便测了一下电压,发现CUP电压没有出来,不经意发现CPU周边有个电容PC236烧黑了,
检查发再是公共点上CPU供电芯片的滤波电容,可能就是这个电容短路,用随机电源自我保护了,用电流表测一下反而是将电容烧断不短路了,拆开电容发现铜线都烧断了,
这也可能就是CPU供电不出来的关键所在,用跳线将铜片连接上,再上电测试OK,有时好运也真能解决问题,再上一张亮机图:
好运气也让我秒杀了一回,没什么技含量的维修记录,高手勿喷!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哈哈

网友:
秒杀心情好的来源是毛爷爷

网友:
捡钱了开心啊,呵呵

网友B:
能秒杀的客户会认为简单在客户面前说严重点

网友:
能修到通病的机器也是很愉快的

网友:
这个电容烧得这么明显,这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这种我也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秒杀的客户会认为简单在客户面前说严重点

对的,所以我是尽量慢慢修(实际上我也修不快) 要是那当客户面没多久搞好,那少不了讲价

网友:
还好不是AMD 要不返修太高,加分鼓励

网友:
你这个看着好明显啊,恭喜楼主了。

网友:
通病烧电容和断IC VCC

网友:
这么黑也让楼主看出来了,真不简单呀,火眼真金。

网友:
捡到便宜了

网友:
恭喜LZ    捡钱了

网友:
这个居然是通病,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运气挺好哦

网友:
楼主这种短路的不应该先检查下板子吗?

网友:
可别修这么快 要慢点 要不客户觉的不值那些钱

网友:
一眼就能看出机器问题所在简直就是捡钱的机器,直接秒杀即可,

网友:
这个版号的板这个位置早已知是通病啦

网友:
好搞秒杀啊!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如果是AMD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捡钱,楼主运气好

网友:
运气确实好,捡钱的机器

网友:
今天修个b470问题跟你差不多

网友:
运气也是技术的一部分

网友:
捡钱了就是开心,加油好运

网友:
这就直接秒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修到这样的笔记不错

网友:
CPU没供电不好修,幸好观察能力强

网友:
有钱拿,运气好也行呀,省事又省力

网友:
通病 捡钱的

网友:
大短通病,最喜欢了

网友:
修HP CQ40几台短路的都是这里少了,应该是通病。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通病了吧 祝贺你

网友:
遇到过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可能是通病了·

网友:
能赚钱就可以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哈,问题挺明显的哈。

网友:
这个叼鸡巴都是通病了

网友:
还好没三板斧下去

网友:
每天修通病 就爽歪歪的

网友:
好运气 !收钱吧!

网友:
直接捡钱咯

网友:
CQ40 这个位置短路遇到很多了

网友:
着也是通病,碰到好多台了

网友:
现在下载分贵,板块回复设置限期 ,我来混分的

网友:
恭喜捡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哈哈
简单好修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呀

网友:
能看到的就好修

网友:
我就喜欢修AMD的板

网友:
修机难 发帖更难 不错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虽然是捡到鱼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了

网友:
楼主,天上掉下个金蛋蛋被你捡到了

网友:
如果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这种电容短路太明显了 运气好哦

网友:
拆开机器修只看,一定要仔细看一遍主板。有时候问题就是看出来的

网友:
还好就是烧件了 捡便宜了

网友:
来自: 河南商丘
这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看来你 不简单呐

网友:
我刚开始修笔记本,还没遇到这个通病,先记下来了,秒杀

网友:
这个机器修起来简单 呵呵

网友:
这个通病修的太多了

网友:
你跟客户说你看这烧得这么严重,不好搞哦。。可以抬价

网友:
烧鸡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