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A785R M/B不跑吗求助

楼主(2016-10-24):
如题:各位大神 版主 维友们快来帮帮忙啊。故障是复位时钟都正常,内存 CPU 桥 总线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VDDA2.5V电压!VDDA2.5V五脚小芯片上标的是q0(不知道是零还是英文字母欧)115,用S7-00 S2-00等VDDA2.5五脚小芯片代换都不行!又找不到同型号,再加上又没图纸也不知道它真正的型号!特此来向大家求助!

网友A:
4脚是输出返回脚,现在2.5伏输出变3.3啦,过高,查一下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是输出返回脚,现在2.5伏输出变3.3啦,过高,查一下分压电阻

大神,是换了S2-00后VDDA2.5才变成了3.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是输出返回脚,现在2.5伏输出变3.3啦,过高,查一下分压电阻

大神,5脚只接了两个贴片电容啊(电容又没坏)

网友:
各位大神,这个q0115的真正型号的什么啊?谢谢!!!

网友B:
先给他一个2.5  看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 就试着 用电阻分压  或者二极管降压 改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给他一个2.5  看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 就试着 用电阻分压  或者二极管降压 改一下吧

版主,你说的给它个2.5V是用1117改吗?1117的1脚接反馈,2脚接VDDA2.5,3脚接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给他一个2.5  看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 就试着 用电阻分压  或者二极管降压 改一下吧

还请版主明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说的给它个2.5V是用1117改吗?1117的1脚接反馈,2脚接VDDA2.5,3脚接3.3V吗?

可调电源给它一个2.5

网友C:
版主,是接在VDDA2.5那个脚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是接在VDDA2.5那个脚就可以吗?

嗯 接在2.5的输出脚

网友:
就是五脚小芯片的第四脚?

网友:
看错了,是第五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