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C曲折换触摸屏维修

楼主(2016-10-24):
接到客户一台触摸摔坏的小米4C,换好了触摸以后,开机定屏白米,觉得是把字库摔掉点了,但是还是得先从软件刷个机试试,接上电脑,用小米助手给小米4C刷机,刷机完后,故障依旧,还是开机定屏白米,又把机器拆开,一个个拆,拆掉触摸屏排线后,开机居然好了,小米4C触摸还分批次的,大家换触摸屏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这也真是无语了。

网友:
触摸还分批次! 这也是蛋疼!

网友:
后来又换得排线?

网友:
建议以后买好一点的屏幕,不要图便宜

网友:
带原装触摸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