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 4752 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6-10-24):
客户送修ACER4750  开机掉电 有时候可以进入系统。有时候LOGO 处掉电,拆开主板看有无进水。。。。NO ,但是发现有NEC 大电容的预留位置,哈哈哈 很可能是他哦哦哦  你懂得哈哈哈 ,果断补上3个 330的 小电容,高兴的等待 奇迹中。。。。做系统测试 OK !!!!测试完毕等一个小时后装机 ,捡钱了哈哈哈哈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告诉小白们可以赚了。。。。

开心果果, + 1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A:
就是滤波不良吗?请教大神,贴片的钽电解如何识别耐压啊?我一直不会

网友:
网上有的 自己查资料 很多的

网友:
电容不良,引起滤波不行了

网友:
并联4个更好

网友:
滤波不良的很难找到的,

网友:
新款的大电容,我还没见它坏过,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滤波不良吗?请教大神,贴片的钽电解如何识别耐压啊?我一直不会

不用 去识别 除了公共点  笔记本330  通用 6.3V的

网友B:
我补 4个 470  3个 是不是 有点少~

网友:
楼主机智,这东西还真注意不到

网友:
有这种大电容的,一般都是通病机器,恭喜楼主,加分鼓励

网友:
I系列2代还有NEC大电容啊,楼主

网友:
嗯,应该是通病吧,我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这钱来的轻松

网友: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C:
我一般都是补6个330的

网友:
巴不得天天有这个换。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D:
楼主明明是换了一个330两个220,不是他说的三个330电容。

网友:
才补3个啊?是不是有点少啊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不送钱的活吗 恭喜啊

网友:
可能还会返修呗,原来都没装NEC电容,3,5伏滤波电容才是通病

网友:
捡钱的机器修起来就是爽快呀。直接秒杀

网友:
没装NEC也会出问题,学习了,下次碰到了一定试下

网友:
NEC大电容坏了?

网友:
我通常都上6个 330

网友:
大电容坏了,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换掉了吧啊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试过,下次遇到我也试试,大清早的就捡钱了,好运

网友:
看到预留位置, 够果断

网友:
3个300的,能稳定吗?

网友:
3个够不?俺以往都是4个。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真没见过这个坏过,这个机子3 5v到是常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补 4个 470 3个 是不是 有点少~
机子本身就有电容,不用补太多。
sdzjz123
你的 意思 是 并3个?
详情

网友:
楼主好人。谢谢楼主哈哈哈哈。发贴要发图哈!!!

网友:
一般补3个330还是4个更好

网友:
这个的电容毛病还多呢有的时候碰见奇怪的问题只要有这个电容我首先就干掉他

网友:
妈蛋。。。电容料板都被我拆完了。。。我只加三个330 或者220 都一样可以哦

网友:
就是滤波不良吗?

网友:
我们每次俩边焊,上6个330的。。。你的少不少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没事逛逛论坛,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最主要是还可以赚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补6个330的
4个已经足够了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是换电容好

网友:
通病啊,维修福利NEC大电容

网友:
我一般上4个330的,3个少不少啊。

网友:
外加一个也行。不要动

网友:
这情况还没碰到过,下次试一下

网友:
一看就知道,秒杀通病。

网友:
这种送钱的机子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我都是补6颗

网友:
东芝本上NEC多的一大把。。

网友:
楼主换的是一个330 二个220的。

网友: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电容容量不足了吗

网友:
碰到三星带NEC大电容的,直接换掉。

网友:
nec的奇葩故障 先干掉它,很多都可以

网友:
感谢分享 有大电容的地球人都会想到 没装都想到了确实头脑灵活

网友:
3个330足够了 原来的电容你也上个图啊 这种电容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遇见了 有经验就捡钱

网友:
现在修机器
看到大电容果断加几个

网友:
没遇见过,不能算做通病

网友:
这是新款的nec电容,楼主你修过几台类似问题? 何以认为是通病? 4750修过这么多了 ,而且你刚搞好就发帖就说是通病,还是严谨点好

网友:
我一般是补6颗 楼主3颗不能返修吗

网友:
这个问题 我还是见比较少

网友: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子本身就有电容,不用补太多。
你的 意思 是 并3个?

网友:
果断捡钱啊。

网友:
这种新款的NEC电容好像还蛮少坏的呢

网友:
很好 学习到了又...

网友:
NEC电容故障,我也遇到过,但都是补的4个470或者6个330,楼主这样不会有事吧

网友:
老机器了,通病

网友:
掉电的机器 待机和cpu电容是重点排查部位

网友:
这问题我相信有示波器的话 肯定可以秒杀的

网友:
我一般是补4个

网友:
你真省事   我们最少都是四个     不过只要好了就行

网友:
加4个更好吧 ,我试过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我以前 碰到过    没有修好

网友:
电容不良的通病。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个通病好多的  用几个电容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预留给楼主挣钱的位置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机子还没有修过这种

网友:
哈哈,做了个NEC的位置,装不装料都出问题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明明是换了一个330两个220,不是他说的三个330电容。

看得太仔细了,这种细节都发现了

网友(2020-10-10):
3 个够用吗  不知道

网友:
原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引起的滤波不良

网友:
补上NEC就好了吗 修过几台补了也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