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ATX 5vsb改12vsb大神指点

楼主(2016-10-24):
请问大神5vsb有什么方法改成12v!有没有比外接升压板好的方法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电源,是主机电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电源,是主机电源吗,,,

对就是普通的台式机电源 大神会改么

网友C:
楼主拆掉待机电源的光耦看看,不要稳压回路,有12伏这么高的电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普通的台式机电源 大神会改么

拆掉原5vSB所有元件,接一个220v/12v的电源板........

网友E:
普通的ATX电源除了5VSB外还有一组是供芯片工作的,大约是9V~18V,如果单独提高5VSB到12V,另外的那组就会升高很多(会不会烧芯片就不好说了),而且待机的工作电流是比较小的,不知你用来干嘛,如果工作电流较大还是找个监控用的12V电源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拆掉待机电源的光耦看看,不要稳压回路,有12伏这么高的电压吗

拆光耦辅助初级开关管就失控了,很容易放烟花了

网友F:
最高能到10伏,但一会就烧坏了,电容也要换,不知楼主改12伏的目的何在。辅助变压器本来就有输出12伏以上的绕组。

网友G:
在5V的基础上加绕线圈,再加整流滤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5V的基础上加绕线圈,再加整流滤波即可。

这技术要求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高能到10伏,但一会就烧坏了,电容也要换,不知楼主改12伏的目的何在。辅助变压器本来就有输出12伏以上的 ...

是的 有可能是需要用到12的设备 想这样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光耦辅助初级开关管就失控了,很容易放烟花了

哦 看来光耦很重要 学习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ATX电源除了5VSB外还有一组是供芯片工作的,大约是9V~18V,如果单独提高5VSB到12V,另外的那组就会升 ...

这个在7500 的供电上边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原5vSB所有元件,接一个220v/12v的电源板........

那没有反馈的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普通的台式机电源 大神会改么

改了 做什么用呢 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ATX电源除了5VSB外还有一组是供芯片工作的,大约是9V~18V,如果单独提高5VSB到12V,另外的那组就会升 ...

惠普的电源 sb是12v!网购需要130元 想改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改了 做什么用呢 用在什么地方呢

惠普的电源 sb是12v!网购需要130元 想改一个

网友I:
最快速简单的办法电源在外面加个12V适配器或在里面加个12V电源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惠普的电源 sb是12v!网购需要130元 想改一个

惠普台式机的ATX电源吗?我也修过几台HP的电源都是5VSB.....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快速简单的办法电源在外面加个12V适配器或在里面加个12V电源板。

支持在里面加一个12V的电源板,比较简单的改法.........

网友:
副变压器,有一脚是5伏输出,另有一脚是一般是10V到20V左右的输出,供TL494第12脚输入,如果要用12V供电,可考虑用这一脚,不过电流是很低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普的电源 sb是12v!网购需要130元 想改一个

有要求工作电流吗?如果没用DC的升压板好了,如需要较大的电流按18楼的方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普的电源 sb是12v!网购需要130元 想改一个

原来的电源 可以修下看看
很复杂的服务器电源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惠普台式机的ATX电源吗?我也修过几台HP的电源都是5VSB.....

好像 位置 体积  固定不好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好像 位置 体积  固定不好弄

如果是标准的ATX电源空间应该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标准的ATX电源空间应该可以......

估计弄个12V的 适配器 进去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估计弄个12V的 适配器 进去可以

12V监控电源去壳也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2V监控电源去壳也可.........

好像监控电源 电流比较小 2A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好像监控电源 电流比较小 2A

5Vsb一般为2A,不知12VSB为几A?

网友H:
引用 网友D:
5Vsb一般为2A,不知12VSB为几A?

楼主 也不上个电源图 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 也不上个电源图 就好了

支持,楼主上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上图............

是的 上图看看是什么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是的 上图看看是什么电源

这种电源不常见,楼主上图也让大家开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不常见,楼主上图也让大家开开眼.......

是的 支持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