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190,开机白屏

楼主(2016-10-24):
通病Q206的问题,有的改三角的MOS管,我直接飞个5V供电过去,简单方便!飞线如图

网友:
是上次好像是换了一个,后来有人说可以左右对换更简单

网友A:
妞妞大神来了,欢迎,没兑换过,直接飞线搞定,难道兑换后就不影响别的吗??下次遇见了试一试

网友:
芯片电路维修群 458853659  群友来评,只能一分,,,等会再给你召唤

网友:
这个已是通病了。

网友:
由缺电引起的白屏 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但解决方法很多,4脚和6脚直连,飞线5V,替换,或者左右对换(没用过)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如果要直连,连接D S  极就可以了,不用飞这么长的线,这么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直连,连接D S  极就可以了,不用飞这么长的线,这么难看。

主要是怕不稳定,直接飞了个5V过去,当时也没看电路图,知道屏供电是5V就找个5V飞了过去

网友:
就是把5V直接供电给屏

网友C:
这样飞  不会开机白屏一下吗

网友:
这机关机后,屏也有供电,,。。

网友:
有隐患吗?电源板5V输出能带动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没有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妞妞大神来了,欢迎,没兑换过,直接飞线搞定,难道兑换后就不影响别的吗??下次遇见了试一试

一位大师傅告诉我的,我就修过一台,下次遇到可以试试,他说他经常这么干,没返修过

网友:
现在的技术员在怎么简单怎么做,直接飞线断时间没问题,时间长了应该不行吧,要不飞线中间的零件坏的不修复,为什么厂家还弄在上面,最稳定的还是坏什么换什么好吧

网友:
觉得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已学习   以后遇到了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飞  不会开机白屏一下吗

不会,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