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z170 ud3 主板不能启动

楼主(2016-10-24):
主板不能开机,网线口的灯亮,主板启动不了,确定电源没问题。 因为还在保修期内,在前2天返回售后,他们说能正常开机,回来之后确实一晚都正常,第二天,问题依旧。主板如果放几个小时又能自己开机,但是,开机几分钟,又自己断电了。电源短接主板能启动。

网友:
可能io有问题

网友A:
这个就不好查了   在不能开机的时候 还是查下条件吧

网友:
今晚这个板又自己正常了,能正常开机,也是这几天才出现的问题,今天早上试了下,主板开到一半又自己重启,然后才正常。拔了电,放置几个小时,又自己自动好了,我再观察几天。

网友:
这块板还没过保修期。我再测试几天。现在情况是,又能开机了。今天早上出现的问题是,开机开到一半,自动重启。后来,就貌似正常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好查了   在不能开机的时候 还是查下条件吧

现在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我再测试几天看看。如果还出现,就只能扔某东了,还没过保

网友:
真的是折腾啊。现在又貌似正常的样子。我再测试几天看看。

网友B:
没试过刷刷BIOS吗?

网友:
放太阳下  暴晒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刷刷BIOS吗?

现在又变正常了。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主板上灰扫干净了吗

网友:
网卡先拆了吧

网友:
故障的时候拍个视频还是返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