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1440

楼主(2016-10-24):
机器待机正常 上U 触发一下就掉 不上u 插电自动触发到0.40A CPU换了 也是一样 电压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查了 由于是新手 请各位大侠 帮帮忙
cpu

网友:
不上u 插电自动触发到0.40A,上U电流也是一样吗?应该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