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6-10-24):
一大早就有个客户送来一台g490送修, 说无缘无故机器不亮了,通电发现电流在0.8到0.9这样,欣喜以为是bios问题,拆机 裸板随便用表戳了戳给客户报了价,经过10分钟和客户交流时间,客户同意修并留下机器下午来取,带客户走后开始刷bios,此机器bios有备份和g400的一样,la-9631P,刷了bios以为好了 ,结果好是不行,又在论坛下了2两个刷了还是不行,由此断定应该跟bios无关,测量各个电感均正常,这个时候量到u3时候 发现+1.5V_CPU_VDDQ这个电压只有0.4v,看样问题就在这了,测量第四脚无电压不正常,追查第4 脚来源,问题一般都出现在b+和susp,待机情况q4的第2脚应该是高电平,触发为低电平,那么低第一脚就应该为高电平,发现第二脚无电压,这个时候问题就缩小了 ,要么b+ 要么u3,先测量b+应该为19V  经测量无电压 ,问题出现在这,看看b+通往pl901,测量b+到pl901不通,就找了根线相互连接,开机亮了

g400 原机.zip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G400 VIWGR LA-9631P.pdf

网友:
没事逛逛论坛,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最主要是还可以赚下载分

网友:
不错 ;楼主可以i了。。。

网友:
不错简单的维修,钱就到手了

网友:
嗯··B+断线了··

网友:
学到的东西不少呀

网友:
赞一个。修板不易,加分。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把。

网友:
此故障修到过,误以为内存不过。

网友:
学习了,可以啊

网友:
学习,这种问题一般是很好修的。

网友:
新问题收藏了

网友:
断线了啊   还真以为是还以为是BIOS

网友:
现在接到笔记本后,先上迅维看看在修。省事。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 加分

网友:
缺电压导致的 不错 已收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以后遇到可以查查

网友:
这个地方好像我也搞过,断线了

网友:
思路清晰,很适合新手看看

网友:
没事逛逛论坛,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怎么供电什么的不大概查下,现在的机子BIOS是个大问题 别随便动。

网友:
还好没有动桥

网友:
分析思路清晰,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可以,修的很快啊

网友:
主供电开路,腐蚀了吧?

网友:
这种小电压还是要查好久

网友:
每天都能在论坛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主板19V断线 还行 秒杀了 基本

网友:
你的技术真牛B

网友(2020-06-15):
修的不错 加分

网友:
转换电压没出 这款机器 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1.5转1.5不正常会导致读内存掉电或者不读内存

网友:
简单赚钱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