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两个三极管的使用

楼主(2016-10-24):
PCH的V5REF和V5REF_SUS供电,有两个三极管

Q26和Q23,B极和C极直连,当二极管使用,作用是预先给两个脚提供3。3V电压吗?可否不要?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不要最好把1 、 3脚连起来。

网友A:
一直没有仔细研究这个问题,问题很好,但我认为这相当于一个或电路,只要有一个电压就可,双保险式的供电,防止桥意外缺电,还有一个猜想的作用是,5V与3V电压产生本身时间上没有差别,但5V下有一个100欧的电阻,造成5V延时,这样,桥就用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可以同时检测3V 与5V是否正常工作,这样做,使用桥的引脚减少一个

网友:
厂家这样设计应该有他的用处,不过有条件可以把三极管拆掉自己试验一下。不过1、3脚不能直连,不好意思误导了。

网友:
你的这个求助没有把意思说完整吧,如果实在没有检测的了,看看这个延时电容BC100是否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有仔细研究这个问题,问题很好,但我认为这相当于一个或电路,只要有一个电压就可,双保险式的供电, ...

这是给PCH的5V参考电压供电的电路,既然是5V参考电压,给个3.3有何作用?

网友:
1、3脚不能直连

网友B:
肯定不能直连撒,要是直连了,5VDUAL串回3VDUAL,那不要出大事了?

网友:
感觉可以用二极管代换,,,,

网友:
英语水平不好,昨天看了一下HM55的资料,这个功能主要跟USB端口或PCI端口有关

网友:
最好的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一直对这个电路有疑问,刚查了下有这样的解释
V5REF must be powered up beforeVCC3 or after VCC3 within 0.7V.
Also,V5REF must power down after VCC3 or before VCC3 within 0.7V.
This rule is also applies to V5REF_SUS and 3VSB.
However,the 3VSB is derived from the 5VSB on the power supply
thru a voltage regulator and therefore,they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应是时序要求,V5REF要在VCC3之前上电,在VCC3之后断电,
楼主可把三极管拆了,或电容拆了,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为什么没有大神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能直连撒,要是直连了,5VDUAL串回3VDUAL,那不要出大事了?

应该说三极管肯定不能直连,这个具有隔离作用。
还一个由于都有不算小的电容在节点上,这个就不能不考虑电压的上升时间,而5vdual和vcc 还具有限流电阻100欧姆,这个也可以认为增加了5vdual和vcc的时间常数。
可能这个设计上具有检测3vdual和vcc3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能直连撒,要是直连了,5VDUAL串回3VDUAL,那不要出大事了?

12楼的朋友也给出了英文解释
可能那个大概翻译成如下供参考:

  V5REF必须在VCC3之前或VCC3在0.7V之内上电。
  此外,V5REF必须在VCC3之后掉电或在VCC3在0.7V之内掉电。
  此规则也适用于V5REF_SUS和3VSB。
  然而,3VSB为电源上的5VSB通过稳压器获得的 ,因此,它们可以满足要求。

意思比较明白,就是5VDUAL  VCC是你说的电源供应方,而3VDUAL  VCC3是pch设计上需要检测的电压
至于为什么需要检测这两个电压,估计在内部具有一个先后关系,如果3VDUAL  VCC3不真实建立起来,时序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