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扬声器有杂音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4):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扬声器有杂音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播放音乐时有杂音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启动扬声器时,CPU传输的数字信号进入CODEC,CODEC经过处理转化为模拟信号,再经过功放进行放大,最后经过差分信号输出。供电由音频供电芯片(U701)提供,因CODEC集成在U201里面,所以通过测量SPKR_OUT_P,SPKR_OUT_M差分信号的对地阻值以及BOOST电压找到故障点。

  2、定位过程

  (1)更换扬声器组件重新测试故障依旧。

  (2)目检主板SPKR_OUT_P,SPKR_OUT_M线路上的相关元器件,未发现外观问题。

  (3)播放音乐时测量BOOST_VREG_4V8电压有4.8V无异常,下电测量SPKR_OUT_P,SPKR_OUT_M信号的对地阻值为33K(正常板为31K),可以确定SPKR_OUT_P,SPKR_OUT_M线路异常。断开R701,R702后分别测量PIN2脚的对地阻值还是为33K,初步判定U201损坏。相关原理图如下: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扬声器有杂音维修 图1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扬声器有杂音维修 图2

  3、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01后,故障排除。

  4、经验总结与建议

  扬声器杂音的故障机,很多都是扬声器组件不良,将其更换即可,部分为SPKR_OUT_P,SPKR_OUT_M的对地阻抗和音频供电异常所引起的。

网友:
高手啊   高手啊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