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信号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4):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信号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插卡开机后,信号栏显示无服务。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无服务通常是射频通路异常所导致,接收通路损坏的比较多,通过CBT测试LOG值来判断具体为哪个频段不良,缩小定位范围。软件也会导致手机无服务,可优先排除软件问题。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相关元器件,未发现外观问题。

  (2)重新加载升级,信号故障依旧。

  (3)给主板重新加载测试CBT,失败项为: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信号维修 图1

  XoCal为晶体校准,一部分校准功率,一部分校准频率(AFC)。

  在非信令模式下利用QRCT软件给主板各个频段发射功率,用频谱仪测量功率都正常。再用CMU200测量主板的各项射频指标时,发现频率误差较大,如下图所示: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信号维修 图2

  正常板的频率误差会随着发射功率的变化而变化。用QRCT软件分别给主板发射不同的功率,同时观察故障板Ferequency Error的变化发现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正常板的频率误差如下: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信号维修 图3

  结合以上所分析,初步怀疑为X201损坏。

  3、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X201后,故障排除。

  4、经验总结与建议:

  (1)维修信号类故障板时,应优先排除软件问题。

  (2)熟悉射频软件以及射频工具的使用,能够快速的定位出射频故障板。射频通路上的功率或频率异常都会导致XoCal FAIL。常见的有功率不正常、功率正常但偏频、还有频率误差太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