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移动/移动渠道版 U3701失效导致主板漏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4):
华为荣耀7i移动/移动渠道版 U3701失效导致主板漏电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主板上电漏电0.4mA。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对于主板漏电故障,首先上电排查具体漏电线路,然后利用压差法定位出具体不良元器件。

  2、定位过程:

  (1)检查U201及其相关元件外观,无外观不良。

  (2)将电源负极接地,电源正极点测到VBAT测量点,程控电源显示电流为0.4MA,在用此办法点测到VBAY_SYS线路无电流,依此判定为VBAT漏电。由于漏电电流较小,用热成像仪无法判定,所以这里使用压差法进行定位。

  (3)从SDG图上,我们可以将主板分为五部分,分别为:

华为荣耀7i移动/移动渠道版主板漏电维修 图1

华为荣耀7i移动/移动渠道版主板漏电维修 图2

  (4)从以上表格中可以看出,B区域的电压最大,然后对B区域仔细量测,量测C3726为0.5326mV;C4810为0.5216mV;C4707为0.5201mV,对照原理图,初步断定U3701本体坏。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37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在维修漏电故障时,首先要排查线路,找到具体那一条线路漏电,然后根据主板的位置,分成不同区域仔细量测,最后查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