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T00 VBATT短路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4):
华为P6-T00 VBATT短路故障维修案例

  1、现象或问题描述

  VBATT短路,漏电。

  2、问题分析

华为P6-T00 VBATT短路故障维修

  用SGD查看VBAT NET,可知VBAT短路所涉及的元器件,如图所示。首先上电发现大电流,用手触摸VBAT线路上的元器件,最烫的地方是最可能短路的器件。用此方法依次拆除U4700、U1901、U1301后,短路故障修复,发现漏电0.9MA,拆除D1302后,故障修复。

  3、解决过程

  更换U4700、U1901、U1301、D1302后故障修复。

  4、问题拓展

  问题分析:针对以上问题,一般首先用触摸法先触摸芯片温度,哪里热拆哪里。因VBATT支路连接芯片较少,在维修时按序U4700-U1901-U1301(漏小电则先拆D1302),短路99%OK,这时候仍漏电就拆除D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