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T00 VPH短路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4):
华为P6-T00 VPH短路故障维修案例

  1、现象或问题描述

  VPH_PWR短路,漏电(不开机)

  2、问题分析

华为P6-T00 VPH短路故障维修

  不开机,量测供电VPH_PWR对地二极体为0,对地短路。由于此线路上连接器件较多,所以分析判定的难度较大,一般我们首先给VPH_PWR线路上电,用手触摸器件,感觉哪里发烫拆哪里。对于整板器件都不发烫的单板,可以用电阻测量法或电压测量法等判断。用SGD查阅可知VPH_PWR涉及的所有器件如图所示,给VPH_PWR上电,发现充电芯片U1901发烫,拆除后仍微短,同理,继续拆除U900后,短路排除,上电发现还漏电36MA,再拆除U1201,漏电为12.6MA,拆除U1501后,不再漏电。

  3、解决过程

  更换U1901、U900、U1201、U1501后故障排除。

  4、问题拓展:

  问题分析:针对以上问题,经常遇到,在整板器件均不发烫的时候,可以用电压测量法来测量(减少器件误拆),将程控电源的红色表笔接在万用表的红表笔上,黑色表笔接在万用表黑色表笔上,然后万用表选择到直流电压测试档,将黑色表笔接地,用红色表笔对VPH_PWR的支点(等电位点)进行逐一测量,读取万用表上显示的电压进行对比,电压最小的点为最可能短路的点,拆除最近的器件(IC、电容、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等),直到OK为止。就P6单板,VPH_PWR线路上不发热,坏件机率最大的是C942、C943、C944、C945、C946、C1811、C1813或U1800。二极体正常,仍漏小电几毫安或零点几毫安的,拆除U1201、U1501、U900、U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