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78开机不显示,有复位。测试卡无数字

楼主(2016-10-24):
擦。。原本就个三极管坏了。本想直接拆掉是绝对可以开机的。但没想到。拆掉后,开机显示了,但是电容直接爆了。爆了就换了啊。。。。擦,换了才知道。。开不了机。CPU电压也没了。。。什么情况。每个地方检查遍了都没问题。就是差这个CPU的电压。后来心想。竟然别的地方电压正常,那么就攻CPU供电12V附近,后来发现一个八角芯片供电不正常。换上去后。开机。。亮了。。。小小成果。望大神莫喷

网友:
驱动芯片吗?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拆掉上管,代换装上,保持CPU电流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拆掉上管,代换装上,保持CPU电流的稳定!

对。我也是换了一样的上管,结构。。。风枪吹的时候左边的固态电容爆了,开机后。。直接。。。bian一声。。屏幕还显示。拔掉电源后换了电容就悲剧发生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