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t3i 不触发怎么修

楼主(2016-10-24):
开关有3.3  bios刷过····

网友:
老老实实把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查一遍吧。

网友:
查待机条件  触发信号

网友:
这个是CPU集成的吧,我也碰到一个,修好了发出来

网友:
先找IO脚位,然后按时序来修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修,不要凭你那三板斧,否则会走弯路

网友:
不错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直接加焊CPU 三合一的容易坏

网友:
今天我碰到台就是有待机不触发 加焊就好了

网友:
一楼,二楼,五楼说的对,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