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24):
HP DV3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HP DV3

  【板号】:6050A2314301

  【故障现象】:不开机,插电源无待机

  【维修过程】:

  拆机,搜索CHARGE,找到待机芯片TI-BQ247121,发现12脚没有VCC,是0V,顺着线路查找发现R69一端有电压,一端为0。测电阻腐蚀了,找了一个换上有电压了,测VREG5时发现电压也不正常,顺线路找到C92发现对地短路了。

图1 HP DV3不开机维修

图2 HP DV3不开机维修

  有待机了,上到0.5时掉电。打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打各电压,发现没有CPU核心供电。一般没有CPU核心供电除了AMD先修CPU核心,再修CPUvtt1 2V。量IC工作条件VCC,开启VID,常见的EN、ENLL、VRM-PG、1、2到3、3v电压都正常。测电源IC对地阻值也正常,就是没有输出。

图3 HP DV3不开机维修

图4 HP DV3不开机维修

图5 HP DV3不开机维修

  刚好有个一样的料板,对照型号换上,电流一直跑到1.5A顺利开机,迅速装机,客户等着要,但是不小心把屏线压了...换了根屏线,装机正常,又帮忙免费装了个系统。

网友:
有元器件了怎么都好办,要不还得等好长时间。。

网友:
在珠三角,快递都能半天一天到元件。

网友:
没事逛逛论坛,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最主要是还可以赚下载分

网友:
有料板就会好修点··

网友: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
这机器好老了。。

网友:
还有料板 不错

网友:
毛病还真不少,一大串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修

网友:
有对比就好修点

网友:
不错哦,这个要花点时间和心思才能修好的!!!

网友:
还有料板~~~~~

网友:
修的地方不少  手上正好有屏线?

网友:
CPU供电是怎么出来的呢,是换了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
现在手工焊接越来越高,零件越来越小。年龄大了,就怕看不见零件了。老了

网友:
楼主修的很耐心,不错的帖子,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