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SIQN g2276dlm 不通电

楼主(2016-10-24):
    客户拿来说进了水的    我就没有通电点   就直接拆   拆下来一看没有进水的痕迹呀   我就通电点不通电   我就下电源板一看烧的那很还以为烧了很多东西  看烧的地方   这是没有洗的模样      我就把电源板拆下来那去洗了一看就把线烧了         洗了过后我就打测保险  呵呵  是好的    在测开关管一测  有一个是脚阻不正常只不过   有一个脚断了线的     在测电源芯片也是  好的   一想烧这么很这都是好的    就把这些断线的地方飞线    在测阻是正常   就通电吧      一通电  测次级电压呵呵.....测5V 有我就没有去测12V     就把驱动板拿来点 呵呵  指示灯亮了        我就把装上去点屏亮了   在来一张亮机的            现在还在测试中...............

网友A:
这像素。。。不知道的还以为还有别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像素。。。不知道的还以为还有别的问题呢

没有照好  随便照了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照好  随便照了哈

你让我误以为你用的诺基亚手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让我误以为你用的诺基亚手机。。。

我用的是老人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老人机

好吧,我服了。。。
再一次证明修电脑的,都是穷鬼

网友:
烧的好神奇

网友C:
进水造成的高压打火烧了的,最好检查下高压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水造成的高压打火烧了的,最好检查下高压电容。

没有看见进水的痕迹    这不是高压     是LE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服了。。。
再一次证明修电脑的,都是穷鬼

你这样说  你老公会不会哭   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说  你老公会不会哭   是个问题

他也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见进水的痕迹    这不是高压     是LED

我是说你这是供电电路300V高压部分,不是指高压板。

网友E:
修的很有耐性,如果是我,可能换板了。

网友:
有点模糊。

网友:
这样还能修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很有耐性,如果是我,可能换板了。

没有洗之前我以为烧的好很      我把洗了过后就是飞几根线

网友:
  没有照好

网友:
很简单就是飞几根线

网友:
根本就看不清

网友F:
烧成这样也修,是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受潮加上虚汗,还好没有烧东西

网友G:
这么烧法,居然没有芯片牺牲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烧成这样也修,是我直接换板了

我从来不换板  都是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么烧法,居然没有芯片牺牲啊,呵呵,

我没有测之前  我以为烧了好多东西呢   结果一测什么都没有烧   就是烧断了2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不换板  都是修

高手自在人间,换板知识针对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测之前  我以为烧了好多东西呢   结果一测什么都没有烧   就是烧断了2根线、

我也碰过背面线路烧了一大片,也是没有坏芯片,当时是下面点死了一只小强

网友H:
烧成这样IC还能保住,很幸运

网友:
改个电源板就行了

网友:
照片好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成这样IC还能保住,很幸运

是呀    就飞了2根线就可以了   其他地方没有烧

网友:
为什么要改   都修好了       又没有烧其他东西  就是飞线

网友:
我用的是老人机照的  没有办法    生意差买不起好手机  只能用老人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