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2105 显示器 电源板坏了

楼主(2016-10-24):
谁有F2105 板号L1S02.A14  电路图纸  ,R669 位置不知多大阻值,谢谢

网友:
看不清楚芯片的型号,楼主看看是什么型号,可以帮你找一下。

网友:
这图信息不全,估计这个电阻是用来电流取样的,,大约500-1K之间

你最好来个全图

网友:
我没有这个板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直接换板呗

网友A:
现在某宝,2手电源板10多元一张,修不好的直接换。

网友:
现在常用的液晶电源板真便宜,客户不急,就买一块。

网友:
  图片 芯片看不清楚   直接换电源板 方便 的多

网友:
旧显示器上找一块改下来的快点

网友:
找块代用电源板换了吧.

网友:
恩,我一般都是烧糊看不清型号的,都是直接换板,这样省事方便快捷

网友B:
你这个显示器其实坏的挺多的,芯片,开关管,0.47欧电阻肯定都坏了,而且还不知是什么芯片,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显示器其实坏的挺多的,芯片,开关管,0.47欧电阻肯定都坏了,而且还不知是什么芯片,直接换板得了

开关管K3530  管理IC L6561D 限流电阻0.47  都挂了,就是那个小的贴片电阻看不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某宝,2手电源板10多元一张,修不好的直接换。

某宝上的含运费最低都要5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板。。路过帮顶。

网友:
看r669是不是起电流检测作用,如果是,就上个200左右的,如果这个电阻一头连接开关管的s极,一头连接芯片的cs(或sense)脚,那就是起电流检测作用的

网友:
通用电源板代换或者直接换原装板。。

网友:
芯片是什么,找到用的是什么芯片就好办了

网友(2017-01-21):
直接改一块不就得了么?省心了

网友:
找类似图纸参考修机吧。

网友:
依芯片组找份类似图纸上个电阻

网友:
楼主你可以看清芯片型号吗,然后在看这电阻跑线跑到芯片第几脚的

网友:
兄弟,不行换个通用电源板。

网友:
找芯片手册 参考外围电路

网友:
找份此芯片的数据手册图纸,用它上面的电阻 吧

网友:
看一看,是什么电路,下载一个相似的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直接安一个1k的试试

网友:
电流检测作用的,220欧的。

网友(2017-03-02):
直接换板得了 这种电源板又不贵

网友:
看不清是多大的

网友:
能放大一点吗

网友:
芯片的型号知道吗

网友:
芯片炸了 就直接换板的我

网友:
现在的资料多全面呀。
随便找个芯片,改改电路就装上了。

网友:
划得来就换板,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的含运费最低都要50多了
他讲的是 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