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无待机笔记本维修经验

楼主(2016-10-24):
碰上个没待机的东芝L510  板号6050A2335901-MB-A02  公共点电容短路,,造成保护,无公共点电压,,找到电容干掉, ,有19V公共点电压,,没有待机,    待机3V ,一直跳变,5V没有,,51125 13脚EN 电压 1.4V,,,,,没图纸,,头疼,后来上U试了试,,,有待机了,,,,头一次碰上这种奇葩

网友:
由于短路电容在CPU散热片下边,所以把散热片连U都拆了

网友:
东芝L510 6050A2335901

网友:
要装上u才有待机吗,我平时修短路的都习惯把U和内存都拆下来,以防不测,如此看来,岂不是这样也会走弯路

网友:
部分机器 不上cpu确实这样  。。。

网友:
还有不上U没待机的涨知识了

网友:
东芝都很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