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 内存供电问题,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6-10-24):
现在PL501只出到0.75V电压,供电开启都正常

网友:
找个料板把反馈电阻换掉试试

网友:
查FB脚, 换芯片看看。

网友:
1.VTTGND  0V
2.VTTSNS  0.37V
3.GND       0V
4.VTTREF   0.37V
5.VDDQ     0.75V
6.FB          0V
7.S3          3.1V
8.S5          3.17V
9.TON       待机:17.7V 开机:0.75V
10.PGOOD   2.5V
11.VDD      5V
12.VDDP    5V
13.CS         5V
14.PGND    0V
15.LGATE   0V
16.PHASE   0V
17.UGATE   0.19V
18.BOOT    5V
19.VLDOIN  0.75V
20.VTT        0.37V
芯片换过

网友:
仔细查下周围小元件

网友A:
主要是TON,感觉不太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TON,感觉不太正常

TON连接到哪里的??

网友:
把滤波换了 试试!

网友:
你看下有没有波形,是不是假电

网友:
查下反馈电压

网友B:
直接换芯片搞定的,,换过很多台机器的

网友:
反馈电压不正常,明天查查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芯片搞定的,,换过很多台机器的

芯片已换,应该是外围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里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查反馈电路,及芯片本身

网友:
红圈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感谢各位,是反溃电阻出问题了,现内存电压已出

网友C:
应该有进水的痕迹吧,这个板子很少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进水的痕迹吧,这个板子很少这个问题的

写错型号了,不是这个机型,

网友:
换芯片 以及反馈电阻有无损坏

网友:
还是反馈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是反溃电阻出问题了,现内存电压已出

电阻变大了?

网友D:
还是电容的问题嘛,还是焊回去就好了,不可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电容的问题嘛,还是焊回去就好了,不可能呀。

反馈电阻坏了,看18楼

网友:
主要查看芯片周围的小元件。。

网友E:
查看16脚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看16脚是不是断线了

电压已经出了,但是现在不出CPU的

网友:
阻值正常吗,要不然就是反馈或者是芯片不正常

网友:
看看CPU供电部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