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无信号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4):
华为C8817D&E无信号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无信号

  二、原因分析

  A、根据以下测量点进行测量。

  1、用点测法检测各发射通路,发现各通路都无发射功率输出。

  2、经过线路排查发现各发射通路的发射功率都没从收发芯片U5601出来,可说明U5601未工作或损坏。

  3、量测VDD_WTR_1P225,VDD_WTR_2P05,VREG_L7_1P8电源供电正常且WTR_XO_CLK时钟也正常,因此可初步判断U5601损坏。

  B、相关线路如图:

  三、最终结果

  更换U5601后OK。

  四、经验总结

  遇到无信号单板维修时,首先检查下天线的匹配电路及装配是否异常,其次用点测法检测各通路的发射通路是否存在异常,再次测量其供电电压,时钟是否异常。最后经各种测量都未发现问题时,可以去进行CBT测试,查看测试LOGO进行分析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