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体机SC-22无待机通病维修

楼主(2016-10-24):
清华同方一体机SC-22 主板号 JW H81I S1 BM0421 VER:1.0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20A/19V,开机端子没有电压,由于此板没有图纸,待机芯片是PU1(丝印EN=2K)测到芯片16脚VIN没有19V输入,此电压经限流4R7电阻接19V,测一端有19V输入,电阻开路,进一步检测芯片VIN输入端对地短路,更换待机芯片(可用TPS51125直接代用),4R7电阻后待机电流0.047A,这时正常输出了待机PWM电压+3V/+5VALW,线性3/5V,开机3次跳变到1.5A亮机。店铺同行发来3台同样的机器,故障一样,所以说此板有通病,没什么技术含量,由于没有图纸,发出此故障修复过程与大家分享。

网友:
EN=2K 就是8223

网友(2017-12-20):
楼主 现在假苹果一体机好多是这主板
有没有备份BIOS

网友(2018-02-07):
我有次板子,有时间备份一个下来供大家享用,但是我这个LVDS不亮屏,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2020-06-06):
同故障,赞。还要什么图纸。

网友(2025-06-13):
4R7电阻后待机电流0.04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