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2v清灰不显

楼主(2016-10-24):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有时不加电,有时来回重启,有时进系统重启还死机,拔掉外设开关,换了电源还是重启,接下来开始拆机清灰,清灰后开始测试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不显,多次清洗换内存怎么都不显了,如何是好

网友:
换电源试试。现在的电源各种奇葩故障

网友:
修好了没有,想看看结果!

网友:
换个CPU试下是不是cpu有问题   不行就在刷个BIOS  别忘了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看样子过内存了,仔细观察外观是不是整掉件了

网友:
放个电  刷下BIOS   再说吧

网友:
这个板子有缺陷,我手里还有一个这样的板子,不定时重启,还没有找到故障点。

网友:
当时没辙了,就放一边了再次拿起上电在试试吧,一触发没想到有可以亮机了,但感觉还是有问题不稳定时好时坏,

网友:
上BGA焊下桥试试

网友:
换了内存,换了开关稳定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啊

网友:
那是开关的问题还是内存的问题啊,技嘉主板有的不过内存也重启。。。

网友:
技嘉的板子 先考虑电源

网友:
楼主确实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