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笔记本电池芯串了一组电池怎么给电池组充电呢

楼主(2016-10-24):
今日闲着没事做  想到给一个用外接电源的收音机改个电池 这收音机外接电源是12V的  就想着用笔记本电池的电池芯来改   说做就做  下了个笔记本电池里面6个电池芯   我用两并三串的方法连接好
测得电压 可能是没多少电了吧    接上收音机 指示灯亮了试了下完全可用

现在的问题是   这电池我要怎么才可以给他充电   各位大大给个建议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淘宝买个12伏智能充电器吧,要充满可以转灯的那个,带过流保护,还是很好的。

网友B:
可以用可调电源充    充电时间注意   看电流

网友:
淘宝上买个电源充电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个12伏智能充电器吧,要充满可以转灯的那个,带过流保护,还是很好的。

哦哦   有那种卖啊  我不知道   到时看看

网友:
这个不会爆炸吧。。。。

网友:
智能充电器网上一收一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可调电源充    充电时间注意   看电流

可调电源不敢用啊   没保护怕充爆了

网友C:
用可调电源的话,调到12.6V,每个电池4.2V,我用笔记本电源改的可调电源,可以充不同的锂电或蓄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源的话,调到12.6V,每个电池4.2V,我用笔记本电源改的可调电源,可以充不同的锂电或蓄电池.

你这个反接有保护吗?

网友E:
一个收音机搞那么多电芯不怕爆炸吗?天天拿着个定时*WF词语*听广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收音机搞那么多电芯不怕爆炸吗?天天拿着个定时*WF词语*听广播?

为什么会爆   不充电应该还是不会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源的话,调到12.6V,每个电池4.2V,我用笔记本电源改的可调电源,可以充不同的锂电或蓄电池.

自己做的  这外观处理的可以卖了

网友:
几块钱买一个充电宝电路就可以冲了,不过要一组一组的充电,充电宝是3.7充电电压,升压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反接有保护吗?

短接有保护,反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的  这外观处理的可以卖了

我的帖子有详细制作过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1545-1-1.html

网友:
用恒流圆充啊,电流调到1A。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串联充电要注意电芯的电压是不是一致

网友:
这个电池一个是九伏的吧,不管怎么并都不影响电压的,串的话应该是增加电压的,三串应该是27伏左右啊,楼主是怎么搞出来的8.几伏?

网友:
我认为直接并六个就可以的,不用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