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的音响的板号怎么搜不到。。。长条的音响,音频板的配件怎么找啊

楼主(2016-10-24):
小米1的音响的板号怎么搜不到。。。长条的音响,音频板怎么找啊,无语了

网友A:
楼主好歹也上个图片呀.....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找一个差不多大小的代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歹也上个图片呀.....

是的 支持上图

网友B:
你正反都上个图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正反都上个图片呀,。。。、

算了客户拿走了不修了,淘宝都根本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