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201I X201 BIOS程序解决风扇不转故障

楼主(2016-10-24):
联想Thinkpad X201I X201 BIOS程序解决风扇不转故障

联想Thinkpad X201I X201 BIOS程序解决风扇不转故障.zip

网友:
楼主确定BIOS是好的吗?我正好有一台风扇有时不转。温度过高

网友:
这个机器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多,通病啊

网友:
一个换桥的,修好是这个故障,下来一试,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刷上不亮,再找一个试试

网友(2017-11-19):
我也有一台放久点就可以开,不知道是否是BIOS坏

网友(2018-03-28):
有下过的吗,确定好用吗,

网友(2024-07-19):
2024的我还在用这个本子的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