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不读SD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4):
华为C8817D&E不读SD卡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插入SD卡手机不读卡

  二、原因分析

  1、更换SD卡重新验证,手机依然不读卡,判定为主板不良。

  2、检查SD卡座J2303和D2312并无外观损坏。

  3、用万用表测量J2303各脚对地阻值发现第4脚无值,正常板为47K(对应的真值表如图1),说明第4脚通路存在空焊或者虚焊器件,由电路图2得知第4引脚(VREG_SDC)连接U2301,因而考虑U2301虚焊引起,可查看实物图得知U2301并无实物,分析电路图3得知VREG_SDC直接是由U201输出的VREG_L11_SDC线路经过R2316供过来的。

  4、用万用表测量R2316对地阻值仍然无值,测量R2316到SD卡座第4引脚通路正常,初步判断定U201空焊。

  三、最终结果

  更换U201,插卡验证主板正常读卡。

  四、经验总结

  此主板SD卡线路中用到了D2312,此器件为玻璃芯片,易损坏,在不读SD卡维修前重点目检下此器件外观是否OK。其次,当测量到D2312无故障时,逐一排除线路问题时也应当重点注意U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