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X79开机报警

楼主(2016-10-24):
今天接了台DELL的外星人系列的主机,故障开机报警,按照惯例插内存,取外接,然而故障依旧,按照修H61主板的经验大概判断是BIOS或者是桥的问题,机箱反复查看还是无法看出这机子的型号是什么,板子上也没标记。突发一想某宝不是有个拍照找宝贝的功能么,抱着试试的心态,还真找到了,最后在强大的迅维网找了个BIOS刷起,插上显卡直接点亮,下面上图,顺带附上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外星人X79 A11.zip

网友:
淘宝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G31的板子,怀疑是BIOS问题,就是找不到板号,当时没想到用淘宝

网友:
牛皮哦...还没有用过这办法。

网友:
淘宝买配件很方便】

网友B:
请教下这个功能怎用

网友C:
台式机居然也有追求贴牌商的么

网友:
赚钱的板子

网友:
楼主不但技术很好,而且思路也很灵活,维修的高手

网友:
这不是x99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个功能怎用

手机淘宝搜索上有个相机点开照就行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居然也有追求贴牌商的么

主板上面什么都没写,不知道主板和主机的信息,BIOS就不好找,这个修的也少

网友:
淘宝上写的X79,看了好几个BIOS都是X79的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G31的板子,怀疑是BIOS问题,就是找不到板号,当时没想到用淘宝

老板子还是好找,品牌加型号就能找到,个别杂牌除外

网友:
刚试了某宝这功能 真的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子还是好找,品牌加型号就能找到,个别杂牌除外

那个就是个山寨主板,客户在X宝买的

网友:
淘宝现在还有这功能了   还真是不知道

网友:
真是万能的t淘宝啊

网友:
我经常用来找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