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PPLE A1278

楼主(2016-10-24):
板号:820-2936
故障现象: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
      测EC的条件:

待机电压:
1.AVCC 3.4V
2.基准电压VREF 3.4V
3.复位:SMC_RESET_L 3.4V;
4.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SMC_BC_ACOK 0.26V不正常,因为小绿灯不亮,主要考虑到1-WIRE总线,

至U6901的5脚供电正常,对地值,4脚正常,1 2脚不正常,拆芯片对地值正常,换芯片后OK,亮机

网友:
维修苹果的经验啊  学习了  虽然很少修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