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管理芯片炸了,旁边的电阻也坏,不知道型号啊,大家来看看呢

楼主(2016-10-24):
有谁知道吗,告诉我一下,谢谢了,红色标注的地方   大家可以点击图片,放大看,这个是高清图片

网友A:
这个让大家来猜,可是难度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让大家来猜,可是难度大。。

没办法啊,我也不知道型号啊,所以才让大家来看看,图片很高清了

网友C:
建议发电源的具体型号,没准儿谁有同样的电源,可以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发电源的具体型号,没准儿谁有同样的电源,可以帮你参考一下

上型号照片了,谢谢朋友提醒

网友:
这个怎么猜哦··

网友:
有点难整哟

网友:
所以才发帖求助啊

网友D:
这得有坏的电源,拆开看看,要不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得有坏的电源,拆开看看,要不不好找

所以发帖问问啦,大家有没有呢,大家可以点击图片,放大看,这个是高清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所以发帖问问啦,大家有没有呢,大家可以点击图片,放大看,这个是高清图片

楼主是5VSB电路中的元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啊,我也不知道型号啊,所以才让大家来看看,图片很高清了

楼主5VSB用的何型号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5VSB电路中的元件吗?

是的,上面标的是一个电阻,但是已经炸坏了,看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5VSB用的何型号IC?

XY6112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型号,很靠谱、、、

网友:
这个 没有同型号 电源 不好确定心芯片型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型号,很靠谱、、、

我看了图纸啊,知道是一个电阻,但是不知道电阻是多少阻值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图纸啊,知道是一个电阻,但是不知道电阻是多少阻值的啊

图中的哪个电阻?

网友:
图纸上面是R5   图片上面是R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