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16-10-24):
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不认硬盘、现在客户反映有时能进系统、有什么进不去系统、屏幕显示一个文件夹然后中间一个问号、(就是有时能认到硬盘、有时候认不到硬盘)
拆机后然后在群里要了 份图纸和点位、在此谢谢各位师兄的帮助、好了、言归正传、
有了图纸结合点位、查硬盘接口J3700条件、在测到复位的时候、发现是4.6V、纳尼、我还在群里问了了下苹果硬盘复位4.6V正不正常、真怕苹果不走寻常路、

既然确认问题了、那就追其来源、发现其来自U3740、
看内部应该是3脚为高电平的时候、4脚开漏输出、然后被1脚供电上拉、然后1脚测得是4.6V、所以不正常、再追其来源、发现来自U7090、一般这种电压偏高偏低的测其反馈、发现是1.23V、默默地拉出神器算了一下、
在正常情况下、反馈为1.24的样子、现在电压大了这么多还是差不多的反馈、有问题、不知道是哪个电阻坏了、就两个一起换了、再上电好了、3.4V了、插上硬盘重启了几次也都OK了

苹果不认硬盘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8472-1.html

网友A:
配上图片大家看的更直观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上图片大家看的更直观一点。。。

恩  有图 就更好了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苹果不认硬盘,硬盘排线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a1466 不认硬盘   开机一直黑    按ALT键   能找到启动u盘  进去找不到硬盘    有谁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