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C 糊味不开机

楼主(2016-10-24):
三星Q470C
接到一台三星Q470C,客户自述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闻到糊味,看到机器左上角冒烟,然后自动断电,后来又按了几次开机键都不能开机,首先拆开机器,发现在机器 有一只中功率的场管已经烧糊,看其连接的印刷版应该是供电开关类的管子,风枪焊下管子,再来测量主要电感的阻值均正常,开机试试吧,电源限流1A,接上电源待机0.01A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上扬达到1.2A左右,噫,真好!难道机器好了!接上屏再开机,电流还是一样,但是屏不亮,看来不是那么简单地!不知道管子做什么用的,找图纸BA41-01935A NY的板子,在论坛上找了半天没有,上淘宝去买吧,也没有只有BIOS,只能自己检查了,根据印书版走线的粗细基本能判断出这个应该是一个类似5V_S5转换出+5V这样的转换官,这种管子有的时候可以直接直接连接,只不过多耗点电!开机后直接测量发现G7.0VS18.4VD级是0V,看来S极是供电,D级是负载,应该是一直P沟道的管子,想在原来位置焊接管子,课时原来位置完全烧糊,直接用导线短接SD吧!且慢!这时候一定要查一下D级负载有没有短路,果然用表一量完全短路,找吧,正面没有反面在放大镜等下一看,就在这个管子的正下方的反面明显有一只电容已经开裂了,测量短路,直接去掉!再次测量D极,已经不再短路。再仔细看看,这根导线一直延伸到屏的接口上,奥!原来是屏高压的供电呀!接好导线,再次开机,屏亮了!而且待机时屏不因为已经有供电而亮,看来完全可以替代!

图片怎么上传不上来了呢?

网友:
细心就是好 直接转会不 会有点问题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配上图片就更完美了 !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都是直接丢一垛锡搞定,懒啊

网友:
屏有供电还需要有开启信号才会亮的。楼主胆大心细,学习了!

网友:
换管前量量阻值是亮点

网友:
没有图片看得有点懵

网友:
图片 图片 图片